[求助] 单位增益缓冲器

楼主(2012-07-13):
请问大侠,RAZAVI的书上提到的单位增益缓冲器是不是就是把输出和输入短接形成的电路????????????在远放P254页第6行上有提到,可以用来算最低允许的输出电平,请问这个单位增益就是增益为1的缓冲器吗?它具体有些什么作用呀?菜鸟在此谢谢大侠了.

网友:
增益不变只是驱动能力的加强

网友:
缓冲是干啥的不知道吗?
打酱油,路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RAZAVI书的P267终于再次看到了单位增益缓冲器,这下理解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RAZAVI书的P267终于再次看到了单位增益缓冲器,这下理解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客气

网友(2012-08-25):
缓冲器还有个作用是起信号隔离的作用,输入阻抗大!

网友(2014-12-11):
高输入电阻,低输出电阻。承前继后。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上的头像。。。

网友(2022-01-10):
主要是增加驱动能力吧,还能隔绝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