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encounter中做完route之后发现的一个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7-13):
求助,

在encounter跑完RouteDesign之后,发现某些信号从physical view上看,没有很准确的连接到net上,而且某些net竟然有半路断开的现象,
verifyConnect之后之后,工具也没有报错,
选中那根“断线”,也是可以高亮显示,显示到连接在某个STD上。

想问问,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

问题已经解决:
很简单,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physical View没打开Me2的Visual

网友:
framview 没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教,你说的是什么view?
我就只知道floorplan view, amoeba view,phiscal view

楼主:
还有,我在看报告的时候发现一个warning,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found nowireextensionnatpin outside the first technology lef。

我可以确定我的第一个lef是定义金属的lef,设计中,“断开的线”连接的都是Ip的接口,IP的lef也放在lef中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
问题解决了,能不能讲讲什么原因,大家分享下

网友:
把你的结果也分享一下吧

网友:
found nowireextensionnatpin outside the first technology lef     应该如何理解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B:

    猜测是lef的问题,但是我还是相信,只要你的lvs和drc过了,就没问题

至于这个问题,我到后面几次做的时候就没有这个warning

网友:
谢谢楼主的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