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CTS中同步PIN如何balance

楼主(2012-07-13):
一个系统中有两个完全相同的module, 如下图。

他们的clk不同源,但是周期,相位等完全相同。OUT后边没有任何电路直接连接到IO上,要求是:两个OUT的输出要尽量相同。于是我在CTS时设置了SetIoPinAsSync true.可是结果却是两个module的结构不同,如下图

导致两个OUT输出有很大差异,如何让这两个Module的clock tree的结构一样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把2个clk,group在一起,并且尽量减小clock skew

如果2个clk有一个共同的节点,可以从这个节点开始做CTS,用dynamic balance的方法平衡2个out

楼主:
能不能手动干预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陈版主:

     时钟树的dynamic balance是怎么一回事情呢?谢谢!

网友:
就是一个节点的延迟随着它的参考节点的延迟而变化,详细看cadence的EDI userguide

网友:
key word: skew group

please check UG

网友:
    看一下那个tree长,频率要求不高的话,时序满足的情况下,拉长短的那个即可,手动就是增长latenc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