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软件出错请指点

楼主(2012-07-13):
这两个是错误提示。请指教

网友:
you have another process opened the "verilog.v" for edit and is lock. pls use the unix "rm" command to remove the file

rm -f /full/path/to/the/verilog/path/.verilog.v.swp

楼主:
回复 网友A:

    i do not exactly know what wrong with that.do  you have a cotactiong like email .so i can query you for the detail

网友:
verilog文件里有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确定?就是一个与门 assign Z=A1&A1;
就是这个吧

网友:
hi bookbike, when you use vi to edit a file, it will be locked until you close/kill the process. killing/closing the process or move the lock file to other places. you may google the "vi + swp" from the web to understand mo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