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种比较器输入端与信号输入端直接相连的SAR ADC,大家见过吗?

楼主(2012-07-13):
请教各位,有哪位学过SAR ADC的大牛见识过电容阵列这么排布、输入信号这么采样的?
输入信号采样时直接接上比较器的输入端,由高位到低位的比较直接依次选择相应的电容端,公式推导的结果是这种结构的SAR ADC比较器的输入端处的寄生电容将会引入相当大的误差。但是现在也不知道其与经典结构相比的好处在哪里,为什么牺牲这么大的误差,为了得到什么?

网友(2013-06-02):
这种方式采样方式好像叫上极板采样!这种采样方式使电容阵列减少了2^N/2,而且较小了电容再分配时的功耗

网友(2013-07-29):
2楼正确

上极板采样技术 (区别于常见的下极板采样 ),采样开关必须采用VGS恒定的boost结构。
比较器输入端得寄生电容仅仅影响DAC的 增益误差(是DAC而不是ADC),不影响ADC线性度。
上极板采样技术结合恰当的CDAC  switching 方式,可以降低功耗,简化SAR ADC logic设计,提高速度。

当然,还有二楼说的 电容减半(很多结构可以电容减半 )

网友(2017-12-07):
一种比较器输入端与信号输入端直接相连的SAR ADC

网友A(2018-09-19):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有关于上极板和下极板采样的区别的相关论文介绍吗?
   另外,您说的,寄生电容影响对DAC增益误差,而不是ADC。不是很理解

网友(2020-12-31):
2,3 楼正确

网友(2023-07-1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关于比较器寄生电容太大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