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将regmodel整合到验证系统中

楼主(2012-07-13):
各位:
     最近在跟UVM的RGM死磕。目前正在想办法吧register model整合到apb的验证环境上。恩,是不是步骤如下呀:
1.在tb_env中加入reg_model和apb_adapter,并在build_phase中加入相应的build代码
2.写一个reg_sequence,对reg_model进行各种操作
3.写一个test,给apb_master_sequencer配置default_sequence为reg_sequence???
     我比较没有把握,于是上来问问。因为我觉得第3步或许会有问题,reg_sequence是通过adapter到达apb的sequencer的。感觉中间好像缺了一环。反正,我稀里糊涂的,希望有知道的能告诉我,该怎么做。谢谢了!

网友:
没记错的话,在reg_sequencer或者是apb_sequencer的其中一个里面会有调用一个函数执行adapter的操作,这样就把两者联系起来了,网上应该能找到RGM的使用案例,可以找找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函数是reg2bus么?

网友:
好像不是。目前没有资料了,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