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安装问题

楼主(2012-07-13):
运行StarXtract -clean xt.cmd   报错:failed to check out manager license
PS:图形界面能进入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你应该需要STARRC_MANAGER license.

楼主:
synopsys 工具 的license是通用的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synopsys 工具 的license是通用的  吧

网友:
不是啊。。。需要不同的license keys.

网友(2014-04-17):
不是啊,大部分都可以通用的啊

网友:
What is the way to run it? Does anybody has any clue?

网友(2014-09-04):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的装的可以不呢?我用通用的的key,也出现楼主出现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支持楼组什么呢?请问你能安装成功吗?

网友:
应该可以通用

网友(2019-11-30):
I installed but need license. Please help.

网友(2022-04-01):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的图形界面打开没有文字,shellk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
请问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D(2023-12-10):
我这边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安装的是starrc2020.09-SP5,SCL用的是2021.12,运行starrc_shell -gui,提示:

Checkout of 'STAR-RC2_ULTRA_MANAGER' license failed: No such feature exists.
Feature:       STAR-RC2_ULTRA_MANAGER
License path:  2700@eda:
FlexNet Licensing error:-5,234
Fatal: STAR-RC2_ULTRA_MANAGER is not enabled. (PT-001)

在license里面搜了一下,确实没有这个feature(有一个很类似的feature,STAR-RC2_MANAGER),请教一下,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4-10-14):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5-03-06):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安装的是starrc2020.09-SP5,SCL用的是2021.12,运行starrc_shell -gui,提示: ...

前辈,你有starrc2020安装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