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spectre 仿真器不认电阻

楼主(2012-07-13):
本人 用的是6.1版本的SPECTRE,仿真时发现它不认工艺商提供的电阻,
理想电阻还是认的,
也就是它生成的网标中根本就没有工艺商提供的电阻
而电路却明明存在的,
请问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呢 ?

楼主:
那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warning 或者error信息放上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warning 信息就是library 没有这个电阻这个器件,所以就忽略它了,但是我是明明是从library中调用这个电阻器件的 啊,
schmatic也显示电阻的啊,
怎么会说library中没有这个器件呢 ?

网友:
model library设置对了没

网友:
did you check the scs file? for device resistor, you need to have it in the scs file.

网友:
第一查查你的model添加的对吗,
第二看看你添加工艺时的typical res写的对吗,比如大小写问题什么的

网友:
我用的tsmc90nm 也是有同样的问题,也是说找不到library. 另外有时候好像用moscap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感觉象是lib或者model设置有问题所致。

网友:
这个可能是pdk的问题,提取的网表电阻叫啥名,再去查查model里电阻的名字,要一致~

网友:
可能有两个原因:
1、流片厂给出的pdk验证的cadence版本跟你的不匹配
2、所以导致pdk里面器件的CDF参数不对,建议研究一下library里面的CDF参数是否设置正确了。。

网友:
不大像是版本问题。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好像是仿真库里没有模型,包括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他器件都认的,比如高压管,电容和二极管、三极管等
但就是不认电阻,说LIBRARY中没有这个INSTANCE,
但是电阻和MOS管都是从这个LIBRARY中调用的 ,
所以非常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brary 应该没问题,其他的器件也是从这个library调用的。
如果是model的问题的话,
提示的错误应该是,undefined model name 之类的,
现在生产的网表根本就没有电阻这个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怎么样检查LIBRARY中的CDF 呢?
我用的是5141版本的CADENCE,用的SPECTRE是61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表根本就没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估计是里面的resistance写的有点问题,有可能大小写什么的,你进去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CDF设置的问题,spectre窗口,simulation -> netlist ->recreat, 留意生成网表过程种的warning,看看为什么忽略了这个器件。
icfb的主界面,tools -> CDF ->Edit, 打开你那个cell看看, simulation information这一栏中,和其他的cell比较一下,看看是否缺少了什么。 顺便说一下,修改后的cdf要保存的话,最上边的CDF Type要选base,同时库本身要有写权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CDF设置的问题,spectre窗口,simulation -> netlist ->recreat, 留意生成网表过程种的warning,看看为什么忽略了这个器件。
-------------------
从提示的warning就是没有library没有这个电阻这个器件,所以就忽略了电阻。

打开CDF也没看出什么异常

楼主:
换成7.2版本的SPECTRE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