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ortex-m3的片上RAM和外部RAM的区别,还有片上device和外部device空间的区别

楼主(2012-07-13):
搞cortex一段时间了,但是对于cm3文档中提到的内部ram空间和外部ram空间具体的区别是什么还是不知道,
另外外设也存在片上device空间和外部device空间。

这些空间的分配有什么具体的区别么?另外是不是ram和device空间也没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存储数据/程序
放到里面都能执行。

如果没有什么区别,那么arm公司专门这样分配是为了扯淡么?

网友:
显然速度不同

楼主:
没有什么速度不同,那如果我将片内的ram地址空间定义在片外ram空间一样可以。这样速度有什么不同呢?我不同意你的这种说法,我到认为是不是arm为了保持和后面出来的处理器一致,才这样设定的(其实片内和片外的地址空间没有什么不同),比如:r4,,a8,a9等等

比如:8051的片外ram需要用movx类型的指令,而内部的ram用mov就可以了,但是arm的这款cpu指令上是没有区别的

网友(2018-12-02):
速度不同,另外soc是有面积限制的,所以片内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