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高手

楼主(2012-07-13):
[root@localhost ~]# icfb&
[1] 7867
[root@localhost ~]# Xlib: connection to ":0.0" refused by server
Xlib: Invalid MIT-MAGIC-COOKIE-1 key
*ERROR* X Window Display Initialization failure
*WARNING* X Window Display Initialization failure
[1]+  Exit 255                icfb
  怎么解决!!!

网友:
try execute below
xhost +
setenv DISPLAY localhost:0.0
icf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软件是直接从其他地方复制过来的 但是后来我有按照你说的输入 还是不可以  还是我输错了setenv +DISPLAY localhost:0.0 还请指导 错误如下 bath: icfb: conmand not found

网友:
you need to set the path to the place "icfb" located. eg: setenv PATH $CDS_INST_DIR/tools/dfII/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