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片后输出基准电压偏低,求帮分析原因!

楼主(2012-07-13):
上电路图!
正常应该输出2.5v,结果输出大约为1.95左右!

BCD工艺

BCD工艺

楼主:
求高人想法!?

网友:
偏的有点多,
是不是模型和流片参数相差很大,
或者某些参数设置的很临界

楼主:
查了PCM,参数差不多!
请问什么参数设置的很临界?
求具体!

楼主:
附,本人第一次用BCD工艺,也是第一次用这种结构!
唉。。。

网友:
请问这种是经典的结构吗?

我有点怀疑最右边那个MOS的驱动能力太小了,导致启动电路没关断

楼主:
请问启动电路没关断,会导致输出电压偏低吗?

楼主:
顶起!此工艺太让人费解了!

楼主:
求高人提供意见?探讨问题的原因

网友:
可以在仿真中试试减少那个管子的W/L比,或者减少启动电路的电阻,试试输出电压会否偏低。

还有,令VCC或者温度在大范围内变化,看这个电压是不是"基准"

测多几个,看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启动电路没问题,就算启动没关断,那也不会导致输出偏低!
这个首先原理上不成立,仿真自然也不成立!虽然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还是验证了!

其次,我这个电源电压是LDO输出,不会偏低太多,正常是6v - 7v之间,不会偏低太多,实际测试验证过了!
而且基准输出要达到测试值,仿真中要使得电源电压在不到4v电压;

最后温度选项,仿真中自然早就做了,实际测试温漂为负温系数!

楼主:
求意见 建议!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 看你的输出是不是接到启动bjt的e级。你的图着实看不清楚。2 你是想钳制电压在输出 在 此电流下(vbe+Ic * R + Vcomm)/ R2. 看这几个,那个随工艺变化大。

我随便写几个,你能不能搞个指示在上面。问问题也得要个态度。

网友:
基准生成电路的下面两个NPN管子的集电极电流相等吗? 在2.5V输出点上面的那个NPN管子的集电极电流是不是会导致基准里面的两个NPN管子的集电极电流不相等,从而导致你输出基准产生偏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不清楚吗?
输出NPN的E端是启动电路的输出!

另外我未让电路显示尺寸大小,是因为我想从原理上去解决此问题,防止限制大家的思路!
相信一般做模拟的能看明白此电路各个device的作用!

楼主:
基准生成电路的下面两个NPN管子的集电极电流相等吗?
基本相等,可测,是由上面的current mirror决定的

在2.5V输出点上面的那个NPN管子的集电极电流是不是会导 ...
此NPN管是启动输出,如果此上有电流的话,只会导致输出偏高,而不会是偏低!

楼主:
总之,谢谢大家提供的参考意见!
有人说可能是工艺原因,建议我再次流片试试!
不知道大家有未碰到过这种工艺偏差的问题!

网友:
这个结构很巧妙。
输入电压多少v?

楼主:
回复 网友C:

   7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