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噪声与jitter的转化问题

楼主(2012-07-13):
请教:

VCO仿真得到的phase noise为实际上是关于电压的功率谱,我怎么将它转换为相位的功率谱?
是不是跟贝塞尔函数近似有关?

phase noise的功率为什么在低频片的时候可以大于0dB?

网友:
phase noise的单位是dbc/Hz,电压的单位约掉了。如果phase noise很小,且不考虑phase noise曲线上DJ之类的影响,phase noise的曲线可以近似相位的功率谱。个人的意见。

网友:
没有见过大于0db的谱密度。实际上就是楼上所说单位是dbc,就表明已经归一化了。自然就不会是功率谱了,而是“相位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因为我初做PLL相关,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明白。
   我现在知道电压功率谱和相位功率谱是可以有条件转化的,转化可能就是楼上兄台说的归一化,然后单位是dbc/Hz。
   相位曲线不管是以40dbc/dec(如仅白噪声)还是60dbc/dec(闪烁噪声)走,低到某一频率时肯定会高于0dbc/Hz,那我的理解是比周期信号        功率还大。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也不知道我理解出了什么问题,尽管低频的东西不需要太考虑,可以被环路抑制掉。

网友(2015-06-28):
回复 网友B:

   您好,小弟刚刚开始接触PLL(LC tank),关于相位噪声和Jitter的基础知识并不是特别清楚,比如相噪的公式,相噪和Jitter数学上的关系等,请问有什么资料或者书籍有详细的解释么?可以推荐一下么~?谢谢啦

网友C(2017-06-11):
也有一个疑惑,dbc/hz在f上的积分得到的单位是dbc(我的理解dbc是一个无量纲的东西,毕竟是一个比值么),那么这个比值是怎么转换成rad的??

网友:
试着先回答一下楼主的问题相位噪声的dBc/HZ就是一个归一化的功率值,其实和dbm一样就是功率,但是在载波、振荡器中用dBc,要理解的是这个功率密度在频率轴上是相对于目标频率的OFFSET值,所以在  0  offset的时候代表振荡频率(目标),理想情况时无群大(实际不是)。所以你说的低频也就是靠近0频率时大于0dBc这很正常,只是说明此时振荡的不好而已(频率的offset很大)。

网友D(2021-10-27):
引用 网友C:
也有一个疑惑,dbc/hz在f上的积分得到的单位是dbc(我的理解dbc是一个无量纲的东西,毕竟是一个比值么),那 ...

请问这个图是哪本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图是哪本书?

你随便百度一下就能看到有这个图的博客,好像并不是什么书里面的图

网友(2025-03-03):
同问,我在仿真时100Hz频偏处的相位噪声大于0dBc/Hz,比载波功率还要大,这是否合理?
还是说我的仿真时间过短,精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