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老提示输入输出短路呢?

楼主(2012-07-13):
设计跨导型滤波器的时候需要将某些跨导运放输入输出短路,这本来是很正常的操作,但在保存schematic的时候老提示warning说输入输出短路!使用的平台是ic5141~~~有什么可行的办法可以不让提示这种warning吗?还有这种warning应该不会对滤波器实际的功能有什么影响吧?求高手指教~~

网友:
不是输入输出短路的问题吧,恐怕是两个输出短路了,看看pin的性质,这个warning只是提醒,不影响功能。pin的方向属性改改应该就没了

网友:
Schematic 菜单 -> Check -> Rule Setup ... -> Shorted Output Pins, 选 igno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