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频率响应曲线与瞬态仿真的不吻合!

楼主(2012-07-13):
设计滤波器的时候发现频率响应曲线是正确的,而在通带内输入一个可以通过的频率的瞬态信号,发现输出几乎衰减得没有了,这是不是说明滤波器不稳定啊?还是可能有没有其他问题?plz help!

网友:
有延迟,仿真时间够?

网友:
嗯..楼上说的有可能...还有就是可能是输入信号幅度不对...使得滤波器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嗯..楼上说的有可能...还有就是可能是输入信号幅度不对...使得滤波器无法正常工作?
引用 网友A:

    我输入的幅度是正弦信号,Vpp=400mV,也不算太大了吧~~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有可能你的瞬态输入信号的直流偏置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话检查下每个管子的工作状态..看看偏置以及管子工作区域是否正常吧..如果都正常的话...我觉得tran的结果更可信一点...

楼主:
回复  perfect_ic

    是不是有可能你的瞬态输入信号的直流偏置不对?
引用 网友C:

    直流偏置应该没问题的,管子都是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perfect_ic

这样的话检查下每个管子的工作状态..看看偏置以及管子工作区域是否正常吧..如果都正常 ...
引用 网友A:

    管子的工作区域都是正常的,偏置也应该没有问题,偏置电压是设置在VDD/2处。

网友:
都没有问题就是哪儿理解出了问题了。一般是dc状态就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