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MOS电容,想到一个电容容值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2-07-14):
MOS电容低电压时电容容值和电压强相关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假设一个NMOS电容,最终工作于MIS电容的正电压平坦的那段的状态
那么单位面积电容应该是Cox
其上电荷为Cox*V

但是如果考虑整个充电过程
那么总的电压可以分解为N个ΔV
总的电荷应该为SUM(ΔV*C(ΔV*n)) n=1→N

由于在电压低于阈值的时候,C(ΔV*n) < Cox
那么岂不是意味着第一个电荷值 > 第二个电荷值

这样是明显不合理的啊
到底哪个是错的呢?

网友:
在这n个delta v的过程中,C也从小变大,mos电容的单位面积电容不一定等于cox

网友:
电荷积累的过程在数学上是电容对电压的积分过程,即∫CdV,其中C是V的函数,关系就是MOSFET的C-V curve,不能看作cons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