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的3.3V输出可以控制AD5541吗?

楼主(2012-07-14):
AD5541为ADI公司的16位DAC,这芯片是5V供电,而FPGA最高为3.3V输出。
那这样可以直接用FPGA产生的时序去控制AD5541吗?求解。。。

网友:
可以,5VTTL逻辑下, 3V及以上被识别为高电平

网友:
尽管理论上逻辑电平可以识别,但是容限很小,容易受干扰产生误码。所以一般需要做电平转换的.

楼主:
我试了下,可以的,好像没怎么误码

网友(2012-09-05):
控制信号可以这么干,但是去FPGA的信号就得加电平转换了,还有有没有采样出错的,本次采样受上一个采样的影响,连续才俩次就没影响,我这边好像每次采到的都是上一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