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增益误差和失调误差的校正

楼主(2012-07-14):
各位大侠,你们好:
     我在做sigma-delta ADC。在做数字部分的误差校正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难题,资料上也查无可循,现列举如下,还望解答:

     1.ADC的输出码流 一般包括失调误差和增益误差,这两个误差的校正顺序,我的理解是先校正失调,后校正增益误差,这样做对吗?

     2. 失调误差和增益误差的校正数值,是由ADC内部计算得出,还是由外部输入?(我看别人的datasheet里内部计算输入,这一点不是很明白,难道会在校正时做减法运算,得出数值吗?)

     3.失调误差和增益误差的校正,一般是由数字滤波器完成,还是由SPI总线协议来做?(这一点我觉得是由滤波器来完成,但不敢确定)

     4.如果是由滤波器来做的话,失调误差就是滤波器的输出加上失调误差,再乘以增益误差吗?这个乘法运算,有具体的要求么?比方说时钟、资源等……?

我的问题列举完毕,在此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谢谢!

楼主:
有木有人啊,孤军奋战,不好做啊

网友:
误差矫正应该直接调节滤波器系数而不是外加电路来做。你可以先直接把数字滤波器去掉,先实现不带噪声整形的基本Sigma-Delta,仿真没问题了再加上数字滤波器调试。

网友(2023-06-19):
我最近在做sigma_delta adc校正,说一下我的理解(鄙见):
     1.ADC的输出码流 一般包括失调误差和增益误差,这两个误差的校正顺序,我的理解是先校正失调,后校正增益误差,这样做对吗?

答:公式如下:
校正后的结果=(adc_raw_value+偏移误差)*增益误差①
=(adc_raw_value*增益误差+偏移误差*增益误差②

顺序应该都可以。无非是实现①,还是实现②

     2. 失调误差和增益误差的校正数值,是由ADC内部计算得出,还是由外部输入?(我看别人的datasheet里内部计算输入,这一点不是很明白,难道会在校正时做减法运算,得出数值吗?)

答:
我目前接触的是ATE设备使用高精度ADC测量,计算出2个误差,外部输入给ADC
目前外部输入的化,因为设计小数,输入数据的bit数我还不确定

     3.失调误差和增益误差的校正,一般是由数字滤波器完成,还是由SPI总线协议来做?(这一点我觉得是由滤波器来完成,但不敢确定)
答:没看懂。sigma_delta模拟部分我不懂

     4.如果是由滤波器来做的话,失调误差就是滤波器的输出加上失调误差,再乘以增益误差吗?这个乘法运算,有具体的要求么?比方说时钟、资源等……?

答:是要乘法器的,可以一拍输出,也可以多拍输出,看项目经理的要求(ADC转换速度/时间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