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C和xilinx fpga通过pcie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2-07-14):
大家好,我想在windows xp的平台下通过pcie接口和xilinx fpga virtex-6进行高速数据通信(pcie core是virtex-6 integrated block for pci express,version 1.6 ),可是我对驱动和pcie都不是很了解,希望高手能够不吝解答我如面的疑惑:
1.pcie 配置区中的bar0,bar1。。。bar5对应的是memory是实际空间吗,例如我将bar0设为1M的memory,那是不是就有1M的实际的ram空间和她对应。

2.在实际操作中如何使用pcie传输数据。例如:我要将adc的采样数据通过pcie传给pc保存。是不是应该将先将采样数据保存到一片ram空间中,再将数据拷贝的bar0所对应的memory中,再通知pc将数据读走。

3.如果要求传输速度很快(2Gb/s左右),是不是一定要用dma模式,用pc轮询的方式可以吗(cpu占用率高也没关系)。如果是用dma模式的话,那dma控制器是在pc端的还是在fpga端。

总之,我想实现的功能是,fpga将adc采样数据通过pcie接口以2Gb/s的速度(如果达不到可以慢点或将数据压缩)传给pc端(windows xp),如果能告诉我在这样的需求下我该如何实现那更好。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坐等高手。。。

网友:
板凳,等高手解答。

网友:
我们组现在也在做一个项目,pc通过pcie将数据传送给fpga,fpga处理完之后再通过pcie传给pc,用到了dma,我负责的是fpga实现我们要的功能,至于pcie和dma那块我们部门经理做的,挺难弄得,知道个大概,在深入就感觉好难了。。。兄弟祝你顺利!!!

网友:
1.pcie 配置区中的bar0,bar1。。。bar5对应的是memory是实际空间吗,例如我将bar0设为1M的memory,那是不是就有1M的实际的ram空间和她对应。
可以这么理解,设成1M就可以在PC端直接读写对应的1M空间MEMORY。另外,我们习惯性设成BAR0, BAR2, BAR4,而不会用BAR1,BAR3,这主要是考虑个地址问题,如果你是用32BIT地址无所谓,用64BIT就相当于将BAR0与BAR1连在一起使用了。
2.在实际操作中如何使用pcie传输数据。例如:我要将adc的采样数据通过pcie传给pc保存。是不是应该将先将采样数据保存到一片ram空间中,再将数据拷贝的bar0所对应的memory中,再通知pc将数据读走。

可以这么理解,不过你是ADC数据,也就是说对你来说,只是个数据流,按顺序往里面送就行,可以用个FIFO,按空满状态把数据扔进去,然后PCIE不断地把BAR空间的数据读走,不需要考虑对应的RAM之类。

3.如果要求传输速度很快(2Gb/s左右),是不是一定要用dma模式,用pc轮询的方式可以吗(cpu占用率高也没关系)。如果是用dma模式的话,那dma控制器是在pc端的还是在fpga端。

传输速度这么高,那用V6器件是达到5Gb/s吧?只要你数据来得及,在FPGA端DMA给力地发数据,PC端给力地处理数据,或者只是把数据快速存储到内存,以我所用V5FXT实测,只读的话可达3.3Gbps,2Gbps是够用的,所以不一定非得要用DMA,如果要用最好还是在PC端方便,因为现在还是PC机主控,且能力更强大点。现在要考虑的是,你数据读到PC后能否有能力快速处理的问题,是放在内存慢慢存着呢,还是已经马上用算法处理,算法来得及不?内存会不会爆满。ADC那么高的数据率有效率有多大,是否可压缩掉?

总之,我想实现的功能是,fpga将adc采样数据通过pcie接口以2Gb/s的速度(如果达不到可以慢点或将数据压缩)传给pc端(windows xp),如果能告诉我在这样的需求下我该如何实现那更好。

网友:
我现在做的跟你的差不多,我们可以交流。

网友:
我也在做类似的,果断加eaglelsb 为好友,还望指教

网友:
我的QQ58269603,楼上的高手还请加为好友,以便请教,谢谢哈

网友(2012-08-13):
是需要采用DMA方式的,如果采用轮询方式,达不到很高的数据传输率。DMA关键的要点是上位机驱动和PCIE端点的中断请求处理,详细的自己可以思考一下

网友(2012-10-03):
回复 网友A:

    我也差不多在做这块。 同带。 我Q 578791811

网友:
最好用DMA的SG模式传输

网友(2012-12-18):
最好用pcie +dma sg模式。内核里面能开的连续物理地址有限,最好用dma的sg模式,直接把数据写入到xp的用户空间。
pcie的逻辑主要修改例程的app下面的ep_rx  ep_tx 控制

网友:
版主正解

网友:
用c4gx和v5做过pcie,有兴趣交流的可以加我的群,242528046。

网友:
先说一句,我做FPGA硬件实现,和嵌入式部分一起调试过从FPGA经PCIe发送数据到ARM。以下回答如有问题请指出。

大家好,我想在windows xp的平台下通过pcie接口和xilinx fpga virtex-6进行高速数据通信(pcie core是virtex-6 integrated block for pci express,version 1.6 ),可是我对驱动和pcie都不是很了解,希望高手能够不吝解答我如面的疑惑:
1.pcie 配置区中的bar0,bar1。。。bar5对应的是memory是实际空间吗,例如我将bar0设为1M的memory,那是不是就有1M的实际的ram空间和她对应。

首先,PCIe空间和CPU的空间是两个不同的地址空间,它们之间通过地址映射关联。这个映射是操作系统通过读取PCIe ROOT配置PCIe系统后的信息后完成的,而ROOT对PCIe系统的配置是PCIe系统初始化的过程中完成的。

PCIe设备中存有需要使用的PCIe空间的大小和类型(I/O,Memory等),PCIe系统初始化过程中,对每个PCIe设备的PCIe地址空间进行配置,这个配置的结果就写入在BAR0~BAR5上。所以,它们实际代表PCIe设备使用的PCIe地址空间段,而它们对应的真正的memory空间则是PCIe设备侧自己的实现。一句话,PCIe设备侧的BAR0~BAR5是供PCIe系统其它设备或ROOT访问的PCIe地址空间(PCIe设备本身内部当然能访问)。

PCIe设备可以申请大的BAR空间,但只实现其中一部分memory空间。

PCIe ROOT(PC上是CPU)本身也可以设定BAR空间,供PCIe设备访问。

在Intel构架中,外设通过PCIe(PCI)总线统一管理;而且,PCIe地址空间和CPU地址空间统一管理。系统初始化后,操作系统为外设已分配地址空间。PCIe设备的BAR空间会映射到CPU地址空间。所以可以认为Windows XP分配了相应大小的memory(可以是虚拟内存)空间给PCIe的BAR。

2.在实际操作中如何使用pcie传输数据。例如:我要将adc的采样数据通过pcie传给pc保存。是不是应该将先将采样数据保存到一片ram空间中,再将数据拷贝的bar0所对应的memory中,再通知pc将数据读走。

建议设定FPGA为PCIe Endpoint。adc采样数据通过PCIe主动发给PC的指定内存空间,而不是先存入FPGA内PCIe BAR空间对应的memory空间等待PC来读,因为memory read是Non-posted方式,比memory write慢。

3.如果要求传输速度很快(2Gb/s左右),是不是一定要用dma模式,用pc轮询的方式可以吗(cpu占用率高也没关系)。如果是用dma模式的话,那dma控制器是在pc端的还是在fpga端。

在PC侧,从PCI桥到内存,建议使用DMA方式,而且不进行Cache一直性检查。

总之,我想实现的功能是,fpga将adc采样数据通过pcie接口以2Gb/s的速度(如果达不到可以慢点或将数据压缩)传给pc端(windows xp),如果能告诉我在这样的需求下我该如何实现那更好。

最后:要达到2Gb/s的速率,PCIe用Gen2 x1或者Gen1 x4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厉害厉害!我也在使用PCIE,有问题希望能向你请教!

网友(2013-01-24):
最好用DMA+中断方式,轮询不行。个人觉得dma的TLP包和read的TLP包通过TC是不一样的。通过交换片时有优先级问题。你会发现你当dma占用很大pcie带宽是轮询的效率极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要是往PC上传数据用DMA的话,DMA一定是在FPGA里面吧。因为PCIE的TLP包读和写方式不一样,写操作相对读操作不需要回执吧,所以FPGA里的DMA往PC的内存里写是最快的方式吧。本人对pcie研究不深入,要是说得不对还请高手纠正~~~~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般来说DMA会放在FPGA里面,放的原因倒不是写比读快(确实要快上20%左右,其实差别不是太大),而是在PC侧有没有合适的DMA,而在FPGA侧就灵活多了,直接调用一个就行。

网友:
建议设定FPGA为PCIe Endpoint。adc采样数据通过PCIe主动发给PC的指定内存空间,而不是先存入FPGA内PCIe BAR空间对应的memory空间等待PC来读,因为memory read是Non-posted方式,比memory write慢。

上面那段不太好理解,请教一下:
“adc采样数据通过PCIe主动发给PC的指定内存空间”,这里的“指定内存空间”不是指PCIE的BAR空间吗?我的理解是PC和FPGA(PCIE设备)之间应该定义有一个共同的memory空间(我理解是BAR),FPGA写完后,PC再去读?难道不是这样吗?

网友(2013-02-28):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现在开始搞pcie这块,由于我们公司是做高清视频处理的,1920*1080p @60HZ的视频信号,pcie 1代,x1的能跑吗?FPGA在将数据送给PC机是不是先将数据丢到BAR空间中,然后通知PC来读取呢?

网友(2013-05-07):
要求速度 一定要用DMA

网友(2013-07-08):
高手很多,果断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F:

建议设定FPGA为PCIe Endpoint。adc采样数据通过PCIe主动发给PC的指定内存空间,而不是先存入FPGA内PCIe BAR空间对应的memory空间等待PC来读,因为memory read是Non-posted方式,比memory write慢。

上面那段不太好理解,请教一下:
“adc采样数据通过PCIe主动发给PC的指定内存空间”,这里的“指定内存空间”不是指PCIE的BAR空间吗?我的理解是PC和FPGA(PCIE设备)之间应该定义有一个共同的memory空间(我理解是BAR),FPGA写完后,PC再去读?难道不是这样吗?

-->
“指定内存空间”可以理解PCIE的BAR空间,PC的一部分内存空间可以映射为PCIE空间的一部分;同样,FPGA内部也可以有一部分存储区域映射为PCIE空间的一部分(即通常我们所说BAR空间)。

如果FPGA主动写到PC内存(映射到PCIE空间的部分),这样处理比先写到FPGA本身的BAR空间,等PC来读要快些。我指的是这个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帖,学习了,请问FPGA中怎么加DMA呢,有DMA的IP核?我是用的V6

网友:
非常感谢答复!
我不是很清楚这个PC指定的内存空间和FPGA指定PCIE的BAR空间之间区别。我一直理解它们其实就是一个地址空间,就像同一个板子上的FPGA和DSP共享一个外部RAM芯片空间一样。通过一定的控制,FPGA和DSP分别享有这个RAM的控制权(包括读和写)。

根据你的解释,似乎这两个空间还不是一个东西,PC的内存和BAR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空间。FPGA的pcie可以访问这个“内存”空间;同时PC也可以通过pcie访问FPGA的的BAR空间(所谓的BAR物理上是FPGA的internal RAM?)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小弟最近也在从事(FPGA PCIe 硬核)与CPU通讯的事了,看了ALETRA和XILINX  PCIe收发器开发板的一些资料和演示程序,还是一头雾水的。有没有使用过ALETRA或XILINX  PCIe收发器开发板大虾把PCIe与PC通讯这块的思路给大家讲讲,非常感谢啊。

网友:
也在做差不多的项目,用virtex-5 xupv5-lx110t,等待大神更新!

网友(2013-08-29):
回复 网友C:

    有物理层的资料吗。不是大概的讲解 是每一步的详细原理,比如多通道deskew用到的原理,我看好多书上只是说,需要deskew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你需要看SPEC了,或者看看synopsys的PCIE CORE databook, DWC_pcie_ep_databook.zip (6.38 MB , 下载次数: 403 )

网友(2013-11-05):
有人会用Xilinx Virtex-5 LXT/SXT PCI Express Development Kit板卡吗

网友:
推荐大家去下载xilinx的xapp859和xapp1052两个参考设计,里面有文档说明和相关代码。我刚参考xapp859完成了PCIe x8的采数板设计,实测的数据传输速度(只写内存,不写硬盘)大概1GB/s,与理论值2GB/s有些差距,经测试主要是跟windows xp的响应速度有关,但是说明这个参考设计还是可以用的。涉及到PC的东西,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的,尤其是PCIe协议也很复杂,所以奉劝大家还是要好好看看资料,只知皮毛是不行的。

网友:
请问楼主和楼上大侠们都是啥公司的,小妹是LeCroy PCIE Analyzer的销售工程师,有仪器需求的可以联系小妹哟。

网友(2014-02-27):
回复 网友C:

   xilinx没有DMA核吧,好像altera的有,是这样吗,是参考altera的呢还是xapp859xapp1052两个参考设计里面有介绍什么地方下载啊?谢谢啊

网友:
我也正在学,楼主是否已经学成,求指导

网友(2014-04-07):
我也在做这个方面的,求带 QQ:353663052

网友:
回复 网友C:

    前两天同事弄了一个PCIE使用交流,提到如果PC做主端口采用DMA方式访问PCIE的话,效率会很低,不知道你在用PC访问的时候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或者有没有什么地方你觉得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2014-07-12):
按你这个速度  只有使用DMA的方式才能实现。
BAR0寄存器是不是有1M的BRAM对应我不是很清楚,一般BAR0寄存器是用来做控制器的,而不是做数据传输的,要不效率很低,用网口都比PCIE快

如果使用DMA的方式,那fpga有DMA的控制器,PC端驱动也需要DMA的控制器才可以

网友(2015-05-30):
谢谢各位大虾的分享

网友(2015-06-30):
对于xilinx  官方提供了两个pcie core  其中一个AXI memory map pcie briage的能够提供axitopcie translation ,即提供FPGA段主动读写上位机物理内存的链路,适合FPGA使用灵活的dma,效率最高

网友:
回复 网友H:

  小数据 pio更好,dma优势是大数据搬移

网友(2015-09-11):
自己在FPGA里设计一个DMA也很 容易吧

网友(2015-10-29):
回复 网友C:

    高手我想问一下    xapp1052那个工程里面的PCIE驱动软件用不了咋解决    安装后就出现说明里那个报错提示那个.inf文件里驱动的相关信息。你是咋解决这个问题的求带呀。QQ1494394102

网友:
我也在做这么个项目,求带QQ:1511694005

网友(2016-03-17):
这个帖子对我来说很好,我也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最近在做一个OpenCL的项目,刚入门,用FPGA作为硬件加速器加速一些算法,我们用了altera 的DE5—NET SOC和一台主机(win7)。求教一个问题,板子插在PCIe上,但是无法安装驱动,跟显卡同时插在主板上有关系吗?网上相关资料太少了,求教大神

网友(2016-05-16):
还是不太明白PCIe的DMA 问题,DMA控制器只能写在EP的APPs层中,那怎么控制写入到pc的内存呢?是不是仍然写入的是EP的内存,只是对于PC而言,地址是可以访问的,而且数据可以一个tlp传输很多的

网友:
想问一下,对于PC往EP发送数据的这个写命令,怎样才能让EP端的APPs层接收到的TLP格式是HEADER+n个DATA+eop 的形式?
是不是需要EP发送read request给ROOT Com,ROOT 就会返回这样的格式的TLP回来,EP再去解析这个TLP?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对于BAR这个基址寄存器一直不明白,不知道如何使用及它的地址,还有如上述说的ADC的数据是怎么通过PCIE传输的,你能给我详细说说么,这是我qq 1148254999  ,    谢谢

网友(2017-01-18):
最近也在学习PCIE,不是太懂先记录下

网友(2017-03-01):
我也在学习这方面的,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我也在学,盼大神指点!

网友(2017-09-14):
回复 网友I:

   你可以看看PCIe体系结构的资料,当RC端的PCIe收到memory read/write时,会通过PCIe总线控制器向host主桥请求PCIe总线传输。PCI设备就直接通过局部总线跟DDR进行数据传输。这样PCI外设就可以直接DMA(不需要CPU参与,也不需要CPU侧的DMA控制器参与)访问PC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