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A的稳定性,K是否一定要大于1?

楼主(2012-07-14):
PA做loadpull的时候只需把loadpull的那个电阻(比如4欧姆) 在稳定性圆之外或者很远之处即可,电路就是稳定的,为何一定要保证所有的无源负载接上去保证稳定(即把稳定系数圆踢出T平面),即K》1的情况,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啊?请问大家是如何考虑的?

网友:
你确定客户使用PA的时候,load一定会是4欧母?如果不确定的话,那你就知道该怎麽考虑啦。

网友:
如果你只是单级PA的设计,没必要考虑K>1,甚至在某些频率的K<0都不足为奇。
但对于匹配后的几级级联的完整pa,这个是应该必须满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的意思是先把管子在全频带内大于一,是不是主要为了克服温度,制成,负载的变化,可能掉入非稳定性圆内,所以K必须大于一。

网友B:
对于一个完整的PA,应该是的,而且其实这要求并不高。

对于单级,不需要这么严苛,所以你说“管子”在全频带大于一,没什么必要。

网友:
Yes, you already know what effects can change the load impedance. So, we generally make K>1. Except that you can 100% guarantee the load impedance range is under your control and inside the stability circle in all conditions, then you can let K<1.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for your help. I knew the answer.

网友C(2014-03-11):
回复 网友B:

请问为何单级的可以不用考虑K>1?
现在做了一个单级的,K值就是不到1,甚至到小于0,把偏置电阻调小可以迅速改善稳定性,但是输入信号衰减的很惨。正在考虑是否要采用别的方法进行设计

网友:
把偏置电阻减小到信号衰减的程度,这显然是不对的。。。
前面有人回过了,K>1只是保证输入输出接任何阻抗都稳定,如果你是片上PA,你的前一级是确定的(源阻抗),未必需要你这一级的K>1

回复  totowo

请问为何单级的可以不用考虑K>1?
现在做了一个单级的,K值就是不到1,甚至到小于0,把偏 ...
引用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明白了,谢谢!先前没有弄明白楼主说的那个stability circle,所以一直认为k>1是稳定的唯一充要条件,还需要好好学习

网友(2015-09-16):
Thanks for your help. I knew the answer.

网友(2022-11-30):
解答了我的一个疑惑

网友(2024-05-16):
引用 网友B:
对于一个完整的PA,应该是的,而且其实这要求并不高。

对于单级,不需要这么严苛,所以你说“管子”在全频 ...

请问sp扫描class C的kf,结果始终大于1,但在大信号时是不稳定的。那Class C的稳定电路应该怎么选啊?需要hbsp分析功放的大信号稳定性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