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PC1758以太网基于RMII配置程序急求解答

楼主(2012-07-14):
小弟最近调试arm lpc1758和dp83640的以太网通讯,怎么也调不通,用周立功的例程writephy(),rmii线上不出数,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大侠帮帮忙啊。。。下边是程序:
void EMAC_IoInit()
{
LPC_SC->PCONP|=1<<30;  //给以太网上时钟
LPC_EMAC->PowerDown=0x0;
LPC_PINCON->PINSEL2= 0x50150105;
/* LPC_PINCON->PINSEL2 &=~(0xF|(0X3<<8));   //P1.0        P1.1        P1.4
LPC_PINCON->PINSEL2 |=(0x5|(0X1<<8));     //ENET_TXD0   ENET_TXD1   ENET_TX_EN
LPC_PINCON->PINSEL2 &=~(0x3F<<16);    //P1.8        P1.9        P1.10
LPC_PINCON->PINSEL2 |=(0x15<<16);    //ENET_CRS    ENET_RXD0   ENET_RXD1
LPC_PINCON->PINSEL2 &=~((unsigned int)0xf<<28);    //P1.14       P1.15
LPC_PINCON->PINSEL2 |=(0x5<<28);    //ENET_RX_ER  ENET_REF_CLK
*/
LPC_PINCON->PINSEL3 &=~( (unsigned int)0xF<<18) ;     //P1.25       P1.26  普通GPIO
             //ENET_MDIO   ENET_MDC
LPC_PINCON->PINMODE2 &= ~(0xf|(0X3<<8)|(0X3F<<16)|((unsigned int)0XF<<28));  //使能上拉
LPC_PINCON->PINMODE3 &= ~(0xf<<18);
LPC_PINCON->PINMODE_OD1 &= ~(0x3|(0X1<<4)|(0X7<<8)|(0XF<<14));  //引脚正常模式

}
void PHY_Write (unsigned int PhyReg, unsigned int Value)
{
   /* Write a data 'Value' to PHY register 'PhyReg'. */
   unsigned int tout;
   LPC_EMAC->MCMD = 0;
   /* Hardware MII Management for LPC176x devices. */
   LPC_EMAC->MADR = (DP83640_ADR<<8) | PhyReg;
   LPC_EMAC->MWTD = Value;
   /* Wait utill operation completed */
   for (tout = 0; tout < MII_WR_TOUT; tout++)
   {
      if ((LPC_EMAC->MIND & MIND_BUSY) == 0)
    {
         break;
      }
   }
}

uint32_t PHY_Read (unsigned int PhyReg)
{
uint32_t tout,val;
    LPC_EMAC->MADR = DP83640_ADR | PhyReg;
   LPC_EMAC->MCMD = 0x1;  //读一个寄存器
  /* Wait until operation completed */
  for (tout = 0; tout < MII_RD_TOUT; tout++)
{
       if ((LPC_EMAC->MIND & MIND_BUSY) == 0)
  {
          break;
      }
    }
    LPC_EMAC->MCMD = 0;
   val = LPC_EMAC->MRDD;
   return (val);
}
void EMAC_Init()
{
uint32_t a=0;

// uint8_t a[3]={0x56,0xaa,0x01}; uint32_t j=0;uint8_t i=0;

LPC_EMAC->MAC1 =  MAC1_RES_TX | MAC1_RES_MCS_TX | MAC1_RES_RX | MAC1_RES_MCS_RX |
             MAC1_SIM_RES | MAC1_SOFT_RES;
while(1)
{
  a=LPC_EMAC->MAC1;
  if( (a&(0x1<<15)) != 1)
  {
    break;
  }
}
LPC_EMAC->MAC1 = 0x0;
// UART_Send(1,&a[0],1);
// LPC_EMAC->Command |= 0x1<<3;
// UART_Send(1,&a[1],1);
LPC_EMAC->Command = 0x1<<9;
LPC_EMAC->MAC1 = MAC1_PASS_ALL |MAC1_REC_EN;
LPC_EMAC->MAC2 = MAC2_CRC_EN | MAC2_PAD_EN |MAC2_FULL_DUP|MAC2_HUGE_FRM_EN;
LPC_EMAC->IPGT=0x15;
LPC_EMAC->IPGR=0x12|0xc<<8;
LPC_EMAC->SUPP = 0x1<<8;
LPC_EMAC->Command = ((0x3<<9) |(0x3<<6)|0x3 );
LPC_EMAC->IntClear = 0xffff;
}
uint8_t BufferPtr[6]={0xaa,0x55,0x1,0x2,0x3,0x4};
int main()
{
uint8_t a[2]={0x55,0xff};
uint32_t i,tout=0;
SystemInit ();
SystemClockUpdate ();
UART_IOInit();
UART_Init(1,9600);
EMAC_IoInit();
EMAC_Init();
while(1)
{
PHY_Write (0x0, 0x20);
UART_Send(1,&a[0],1);
for(i=0;i<9999;i++)
  for(tout=0;tout<1000;tou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