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软件安装

楼主(2012-07-15):
我今天安装Cadence5141的时候,遇到了一点问题,待我慢慢道来。

由于Cadence5141要求文件必须解压到/usr文件夹下(我用的是绿色版的Cadence),而我的用户权限不能对/usr文件夹进行操作。于是就是用了chwon -R操作对/usr文件夹的权限进行了修改。修改之后我就不能使用sudo指令了。

按照网上的说法,我必须先进入ubuntu recovery mode,选择root开头的一行选项。但是我只要一按方向键,就自动选择了第一行的选项。

以上所述皆为虚拟机。

我尝试了双系统,选择recovery mode,这回索性黑屏,啥都没出来。

现在我已经失去了普通用户下的sudo,又不知道root的密码(本来是想用上述方法修改root密码的),现在很囧,求各位大神相助啊!

网友:
在grub引导界面,就是开机选择系统菜单,按上下箭头,停住后按e进入修改界面,然后选择一个比较长的行好像有xint=0 的那行 最后加入 = 1  然后按b返回然后输入reboot。 输入命令重启后 会让你输入新的密码。
redhat和ubuntu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不过原理就是这样,尝试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不幸地告诉你,没有xint=0。。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