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软启动的作用

楼主(2012-07-15):
在设计电路时,经常看到有软启动的指标,软启动时间的长短是如何确定的呢?? 我想对于一个不太稳定的系统,是否缓慢上电时,可以避免相位裕读太小带来的影响?因为同一个系统,阶跃信号和缓慢的斜坡上升信号,它们的响应不一样吧,上电时间越缓慢,,输出信号应该越不容易有振铃之类的吧,那难道可以用软启动来弥补补偿设计的不足? 求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相位裕度小带来的问题不是只在启动时发生,所以靠软启动不能解决,解决的顶多是上电时候的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回复,那软启动还是能够改善上电稳定性啊,
另外相位裕度不是主要影响稳定性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相位裕度是影响稳定性,但不是靠软启动来解决。软启动只发生在电路启动状态,而稳定性则是贯彻整个工作状态的要求;软启动的确会减少对电路的冲击,但即使启动后也会存在阶跃、噪声等干扰源从而影响稳定性,这都不是软启动能解决的。相位裕度不够了,想办法增加;如果整个工作过程可以确保稳定性,电路只是在启动时发生问题,这种情况软启动才能有效,不过这是特例。

网友(2013-03-20):
相位裕度不足的具体表现是遇到输出变化时,需要几个减幅震荡才能恢复。上电的过程可以认为是引发输出变化的其中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例如在工作时,负载电流的跳变都可以引起输出的震荡,如果相位裕度足够,那很快就可以稳定,相反则需要震荡几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