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在opensuse上字体过大,导致选项框被遮挡,如何解决?

楼主(2012-07-15):
如图所示,试过centos5.8 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想用opensuse啊,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呵呵,调整exceed的字体.

网友:
我们以前碰到过,调整字体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怎么改?

网友:
具体忘了。

楼主(2013-12-20):
顶一下,发现star rc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左键拖住边沿拖她

网友:
感觉调整分辨率就可以的

楼主:
感觉是软件太旧,或系统太新,系统缺失字体,centos 6上也是同样的问题,而5上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