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有靠谱点的modelsim10.0c编译xilinx仿真库的资料

楼主(2012-07-15):
这两天净整ISE软件和modelsim了。装了卸卸了装。尝试了网上的很多modelsim编译xilinx库的方法,可是每次从ISE调用modelsim都会出现错误。现

在ISE13.2软件和modelsim10.0c都装好了,要怎么编译XILINX的库以及怎样使ISE和modelsim连接上,好正常完成仿真啊?

  小女子在此谢过!

网友:
在ise的可执行文件里面有一个程序运行一下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不过如果你用xilinx的加密仿真文件,还真的需要好好看看资料。
如果用不到ppc核或者gtp核,应该很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一般的调用,我根据网上的进行了库编译,在modelsim中建立了一个新的xilinx库,将编译后的库文件放在这里可是从ISE中调用modelsim时还是会报错: 7V@R[MH{F{HJG7}{}X(%21A.jpg ,不知道是哪出错了

网友:
在你的工程文件下面打开modelsim,看看右边有没有xilinx的库。如果有,那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可以试试手动编译库。如果没有,map一下。
我用的时候一般是手动编译库。我觉得这样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动编译的话每次不同的工程都得重新编译库,很麻烦,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些。之前在6.5版本中倒是配置好了,可是现在在10.0版本中竟然编译后,调用不正常,很奇怪,估计是哪个步骤漏了。

网友:
脚本,脚本,脚本。
跑大型工程,或者多个用例的时候怎么办?一个一个的点?

网友:
解决没?
在开始菜单中找 Xilin ISE Design suite →ISE Design tool→Tools→Simulation library Compiler……

第一页主要是指定modelsim.exe的位置,每一页的内容都可以看下,有一步是指定输出文件地址,最后点  launch Compile Process,接着就是编译库了,如果出错,一般是ISE与Modesim不匹配。最后将ISE目录(D:\Xilinx\12.3\ISE_DS\ISE,这是我用的)下的modesim.ini拷到工程目录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这个库我也是这么编译的,可是每次在ISE中建立一个工程,都要将modelsim.ini文件粘贴到工程目录下,比较麻烦啊。我记得我以前6.5版本的时候不需要这样的,可能是在其他地方改下,以后就可以直接调用了把!你看看我的那个ISE给出的提示,你说的这个方法是第三个,那么第一个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设置了那个就可以永久的运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将ISE生成的modelsim.ini里的指定库的相关内容内容复制到modelsim里默认的ini文件的相应位置上,就好了,这样的话,不论你怎么启动modelsim,就都包含了xilinx的库,modelsim的默认的ini文件有只读属性,在改的时候注意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述步骤都试过了,还是不知道什么问题哎

网友(2012-09-12):
回复 网友C:
设置一下 compile library的目录就好了。 在process工具栏里点右键出现属性对话框,然后把目录设置到编译的库的文件夹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