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ller一般有几种,分别用来做什么的?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07-15):
filler一般有几种?
分别用来做什么的?
filler是由什么构成的?
请高手指教!

网友:
1。建议到论坛的 搜索 中搜一下大家问过的帖子,做个启发先
2。建议打开他们的版图看看具体的layer构成
3。建议找UG和cmdtxt分别搜索filler相关的信息,过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