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SE13.2与modelsim联合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7-15):
提醒显示的画面

提醒显示的画面
在编写完testbench后,进行仿真总是会提醒我这样的一个画面,当我把modelsim.ini这个文件copy到工程中,就可以正常仿真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
没有影射仿真库

网友:
用ISE自带的工具编译Xilinx的库,然后在ISE目录下会有个modelsim.ini的文件,将它拷到工程文件夹下,就OK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也编译xilinx放得库了,就像楼上所说的,都做了,但是我在仿真的时候才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希望给出具体的解决办法,谢谢了

网友:
仿真的时候 要用到器件的库啊,你不指定的话,当然有提示
这一步不是你想不想傆问题,是你必须做

网友:
设置一个MODELSIM环境变量指向modelsim.ini文件就行了

网友(2012-10-19):
ise13.2哪里能下载吖?楼主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
lz  点选工程

下面的选项里边有一个compile HDL library。。。的东西,双击一下,等很久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