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 negative timing checks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7-15):
foundry提供的了两个.v文件sxxc18.v 、sxxc18_neg.v,foundry的解释如下:

sxxc18.v     - Does not support negative timing checks, but simulation run
                times are shorter than with smic18_neg.v.
sxxc18_neg.v - Supports negative timing checks, but simulation run times are
                longer than with smic18.v.

其中 negative timing checks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的理解:rtl代码中有负沿触发,网标就会有负沿DFF。
如果有负沿寄存器,就得使用sxxc18_neg.v

网友:
这个是仿真模型啊~~~跟综合毛关系都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之前关于综合的问题删了,请指教一下现在剩下的问题

网友:
在setup/hold等时序检查时,是否可以用负数,比如hold的requirement time是-0.1ns

一般foundry只提供一个带negative的.v,自己在跑仿真时,用选项控制是否要negative timing check

楼主:
谢谢版大,谢谢各位

网友B(2012-10-03):
支持。。。。那为啥需要负延迟呢

网友:
只是一个相对关系,对比一下有负数 hold 的触发器和最简单的触发器结构就明白了

网友(2018-09-07):
还是没太懂呢?

网友(2021-06-04):
引用 网友B:
支持。。。。那为啥需要负延迟呢

让tree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