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 SNR仿真结果的问题

楼主(2012-07-15):
各位大侠好,

    我最近在仿真ADC的SNR,对于10bit的ADC,仿真的SNR结果竟然达到了62.2404dB,SNDR为61.6507dB.
      理论上对于10位的ADC,SNR应该为61.96dB啊。
    请教各位大侠,SNR大于理论值,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仿真SNR的?用的是什么仿真工具?我最近也在做一个AD,不知道AD怎么仿真精度。

楼主:
defining and testing dynamic parameters in high-speed ADCs, Part1.pdf (207.36 KB , 下载次数: 1130 ) dynamic testing of high-speed ADCs, Part2.pdf (289.47 KB , 下载次数: 1071 ) 回复
2#
lovelybei

    我用的是spectre,仿真的方法大致是:对ADC输入正弦波,将得到的二进制数字转换成十进制,然后通过FFT变换后处理。
   你先看下maxim关于动态参数测试的文档吧,里面有对ADC输出的数据进行处理的matlab程序,呵呵,不懂的再交流

网友:
相差0.6个dB,原因比较多了。你查查你FFT的代码,主tone取了多少个bin,harmonic取了多少个bin,DC的部分是不是bin取多了,自然会多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的是我处理ADC输出的FFT代码,您看下可不可以?
   谢谢您了!!

clear
load sar_adc_1024point.txt    %WaveScan保存的波形文件,文件必须以英文开头
A= sar_adc_1024point;         %将测量数据赋给A,此时A为N×2的数组
x=A(:,1);                     %将A中的第一列赋值给x,形成时间序列
x=x';                         %将列向量变成行向量
y=A(:,2);                     %将A中的第二列赋值给y,形成被测量序列
y=y';                         %将列向量变成行向量

%显示原始数据曲线图(时域)
subplot(1,1,1);
plot(x,y) ;                                                                               %显示原始数据曲线图
xlabel('时间 (s)');
ylabel('被测变量y');
title('原始信号(时域)');
grid on;

format long;
%傅立叶变换
y=y-mean(y);                          %消去直流分量,使频谱更能体现有效信息
fclk=(length(x)-1)/(max(x)-min(x));   %仪器的采样频率
numpt=length(y);                      %data.txt中的被测量个数,即采样个数

%If no window function is used, the input tone must be chosen to be unique and with
%regard to the sampling frequency. To achieve this prime numbers are introduced and the
%input tone is determined by fIN = fSAMPLE * (Prime Number / Data Record Size).
%To relax this requirement, window functions such as HANNING and HAMING (see below) can
%be introduced, however the fundamental in the resulting FFT spectrum appears 'sharper'
%without the use of window functions.
Doutw=y;
%Doutw=y'.*hanning(numpt);
%Doutw=y'.*hamming(numpt);
%Performing the Fast Fourier Transform
Dout_spect=fft(Doutw);

%Recalculate to dB
Dout_dB=20*log10(abs(Dout_spect));

%Display the results in the frequency domain with an FFT plot
figure; %建立图形
maxdB=max(Dout_dB(1:numpt/2));
%For TTIMD, use the following short routine, normalized to —6.5dB full-scale.
%plot([0:numpt/2-1].*fclk/numpt,Dout_dB(1:numpt/2)-maxdB-6.5);
%plot([0:30/2-1].*fclk/numpt,Dout_dB(1:30/2)-maxdB);
plot([0:numpt/2-1].*fclk/numpt,Dout_dB(1:numpt/2)-maxdB);
grid on;

title('FFT PLOT');
xlabel('ANALOG INPUT FREQUENCY (Hz)');
ylabel('AMPLITUDE (dB)');
a1=axis; axis([a1(1) a1(2) -120 a1(4)]);

%Calculate SNR, SINAD, THD and SFDR values
%Find the signal bin number, DC = bin 1
fin=find(Dout_dB(1:numpt/2)==maxdB);
%Span of the input frequency on each side
%span=max(round(numpt/200),5);%span=max(round(numpt/200),5);
%Approximate search span for harmonics on each side
spanh=2;%spanh=2;
%Determine power spectrum
spectP=(abs(Dout_spect)).*(abs(Dout_spect));
%Find DC offset power
%Pdc=sum(spectP(1:span));
%Extract overall signal power
Ps=sum(spectP(fin-spanh:fin+spanh));
%Vector/matrix to store both frequency and power of signal and harmonics
Fh=[];
%The 1st element in the vector/matrix represents the signal, the next element represents
%the 2nd harmonic, etc.
Ph=[];
%Find harmonic frequencies and power components in the FFT spectrum
for har_num=1:10 %har_num谐波总数
%Input tones greater than fSAMPLE are aliased back into the spectrum
tone=rem((har_num*(fin-1)+1)/numpt,1); %rem(x,y)x除以y的余数  numpt(Number of Points)
if tone>0.5
%Input tones greater than 0.5*fSAMPLE (after aliasing) are reflected
tone=1-tone;
end
Fh=[Fh tone];
%For this procedure to work, ensure the folded back high order harmonics do not overlap
%with DC or signal or lower order harmonics
%har_peak=max(spectP(round(tone*numpt)-spanh:round(tone*numpt)+spanh));
%har_bin=find(spectP(round(tone*numpt)-spanh:round(tone*numpt)+spanh)==har_peak);
%har_bin=har_bin+round(tone*numpt)-spanh-1;
%Ph=[Ph sum(spectP(har_bin-1:har_bin+1))];
Ph=[Ph sum(spectP(har_num*(fin-1):har_num*(fin-1)+2))];
end
%Determine the total distortion power
Pd=sum(Ph(2:10)); %Pd总失真功率  Ph(1) is fundamental harmonic谐波 power
%Determine the noise power
Pn=sum(spectP(1:numpt/2))-Ps-Pd;  %Pn噪声功率  Ps信号功率

format;%设置输出格式
SNR = 10*log10(Ps/Pn)    %信噪比
SINAD=10*log10(Ps/(Pn+Pd)) % SINAD = 10*log10(Ps/(Pn+Pd))  信号与噪声失真比
disp('THD is calculated from 2nd through 10th order harmonics');
SFDR=10*log10(Ph(1)/max(Ph(2:10)))  %SFDR无杂散动态范围
ENOB = (SINAD-1.76)/6.02
disp('Signal & Harmonic Power Components:');
HD=10*log10(Ph(1:10)/Ph(1))

网友:
理论的ENOB计算也是根据锯齿误差的RMS功率近似得到
你的频率很低,DAC也是理想的,ENOB测到比理论值大点正常
当然以上前提是噪声和谐波没有少计算

网友:
收获颇丰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SNR竟然比理论值大,这个就有点迷糊了,呵呵,敬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是否有OVER SAMPLING?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采样频率为300KHz,输入的正弦波信号频率为9.08203125KHz

网友:
你的采样率已经远远高于你的输入信号咯,要加上10logOSC. 如果是6.02n+1.76来算的话,你的 输入信号应该是150KHz.

楼主:
回复 网友C:

    jesseyu,
    您好!

   要加上10logOSC??是不是要加上10log10(fs/2fin)?

    您说的意思是不是如果采样频率>>输入信号频率时(比如说我这里300KHz>>9.08203125KHz),
   SNR的计算公式就是SNR=6.02*N+1.76+10log10(fs/2fin)??

    另外,那ENOB与SNDR之间的关系还是ENOB=(SNDR-1.76)/6.02吗??

  敬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ENOB不会变的,因为ENOB只是一个用来表述SNDR的公式,Equivalent Number of Bits,只是一个衡量的公式。但是ideal SNR与bit的关系就不一样咯,就像 1 bit delta sigma 可以达到几个bit的准确度,但是是靠oversampling来得,如果只是6.02n+ 1.76,不可能达到所要的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说,当我的fs=300KHz,fin=9.08203125KHz时,仿真得到的SNR>6.02*10+1.76=61.96dB是正常的??

   另外,如果SNR=6.02*N+1.76+10log10(fs/2fin)的话,那我仿真得到的SNR(62.2404dB)是不是很差了?
   因为按照上面的公式,SNR=6.02*10+1.76+10log10(300/(2*9.08203125)=74.139dB

   顺便问下您,您有没有ADC oversampling时关于SNR计算的资料,或者告诉我资料名字也行,非常困惑!!

  谢谢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照您所说的,由于我的采样频率fs>>fin  (300KHz>>9.08203125KHz),因此仿真得到的SNR=62.2404dB>61.96dB是正确的??

   另外,由于过采样,理论上SNR=6.02*10+1.76+10log10(fs/2fin)=74.139dB,而我仿真得到的是62.2404dB,也就是说仿真得到的SNR不够好??

   对这方面非常困惑,如果您有在过采样下ADC SNR计算的资料,麻烦您发我一份,或者告诉我名字,我自己去下载,谢谢您了!!

网友:
ken martin 的那本书就有比较详细地介绍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在误导初学者。osr不是这么来的。如果用fs对fin采样,采样误差的功率近似均匀分布在0-fs/2的区间,如果对这个区间做进一步的低通,采样误差的功率就减小。如果fs>>fin,那么就可以有足够的余地做低通,达到过采样效果,提高snr。但是如果你不做低通,那就没这个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看了下资料,发现过采样是需要一个滤波器来将量化噪声限值在某个频带范围内,这样由于噪声减小了,导致SNR增大,而我这里没有加窗函数,SNR就比理论值大了

网友:
蓦然回首,那人正在发帖子,DDDDDDDDDDDDDDDDD很好

网友(2012-10-13):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xx x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上,看看先

网友(2012-12-23):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我用你的代码仿真12bit的ADC,出来的SNR为13dB,能帮忙分析原因在哪里吗?根据FFT图像感觉靠近DC部分的噪声突然变高了。这是FFT的输出图像

网友(2014-10-11):
回复 楼主: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将采样点数取更大一点,SNR减小了。

网友:
采样频率为300KHz,输入的正弦波信号频率为9.08203125KHz

    你这个有过采样,OSR= 16左右,理论上SNR大个几dB很正常。
    你应该采样一个149KhZ的信号看看。

网友:
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是在校研究生,现在想做关于ADC的静态参数或动态参数的仿真分析,但是没有一点突破口,不知道怎么做,还望请你给指点下,非常感谢。QQ601048157,email:601048157@qq.com.

网友(2014-12-11):
我正好需要

网友(2015-02-09):
回复 网友E:

网友(2015-04-15):
回复 楼主:

    我想问下 如何在spectre 中把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

网友(2015-06-25):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对了,可以加个联系讨论下ADC吗,以前一直做DCDC的,最近接了个AD的活,不太懂。

网友F:
這不是個問題.
你把 FFT 的點數取多一點, 會接近 6*10+1.76.
你的輸入信號是個 sine, 很容易會出現多餘 61.76 dB

网友(2015-08-13):
楼主你好,单独的每一级流线该如何仿真,我现在10位流水线ADC,一共9级,每级1.5bit ,最后一级2bit ,整体仿真有效位才7.5位,想单独仿真每一级流水线,该如何仿真,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2015-10-12):
回复 网友G:

   我之前仿真时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你可以看看最初几位的时间是否设的正确,10位和12位那个最初仿真时间的校准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5-11-19):
"sar_adc_1024point.txt    %WaveScan保存的波形文件",怎么保存为.txt文件的啊?

网友(2016-01-05):
你有过采样,如果考虑过采样,理论就差不多了。

网友:
说的挺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找到原因了吗,10SAR ADC仿真结果遇到了同样的问题,SNR和ENOB都比理想值大一点,不知道怎么解释。谢谢

网友(2016-04-07):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正好在找相关资料

网友:
回复 4# steve_guo_1请问这几个参数怎么确定呢?请教一下!!!

网友(2016-10-28):
顶,文档先下来再看。

网友(2017-03-20):
很好很好!!

网友(2018-07-06):
看看maxim的文档

网友(2020-07-19):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ADC 仿真动态性能和静态性能的文档吗

网友(2022-09-26):
请问正弦波的波形怎么给的啊,能不能截个设置图看看

网友(2024-10-1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请问您后来解决了snr比理想值大的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不是個問題.
你把 FFT 的點數取多一點, 會接近 6*10+1.76.
你的輸入信號是個 sine, 很容易會出現多餘 61. ...

请问为什么输入信号是sine的时候,就容易出现snr比理想值大的情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