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怎样hierarchy保存插入的metal filler cell?

楼主(2012-07-15):
DFMdummy metal fix metal density 的时候,想把插入的的dummy metal 做为一个instance cell

保存的top module 的下一级,使用ICC命令如下;

insert_metal_filler -out meta_filler -tie_none -from_metal 1 -to_metal 4 \

                          -insert_as_instance metal_filler
    运行命令后会把 metal_filler 作为一个instance 插入在top cell 的下一级,但是保存的时候就会报错,不能成功保存。

icc_shell> save_mw_cel -hierarchy -design "top.CEL;2"

Information: Performing CEL netlist consistency check. (MWDC-118)

Error: A physical-only cell instance metal_filler(0x69a23) has no parent hierarchy. (MWDC-178)

Error: CEL consistency check failed. (MWDC-100)

使用的是ICC 2009.06 和2011版本都保存不成功,请教各位版主和大牛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兄弟,我每次
》》signoff_metal_fill
Error: The name of executable has not been specified. (RT-022)
0
我不知道怎么搞这个金属层

楼主(2012-09-12):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insert_metal_filler的命令,没用过signoff_metal_fill。不过看你的错误提示,应该是说你少写了一些参数。你可以看一下所有的参数描述。

网友(2013-04-03):
回复 网友A:

    signoff_metal_fill错误解决了吗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高手解决~~ 多谢!!!

网友(2013-06-01):
metal fill must be done in the Fill
view ,not in the CEL view

网友(2019-08-23):
请问一下楼主,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