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di波形查看问题

楼主(2012-07-15):
各位达人,我用坛子里的novas_single生成的Verdi201110的各个feature的licence,CK都小于100,然后合并之后,可以打开工程以及波形文件,并且在代码的页面里可以追踪信号的Driver和Load,但是我在波形窗口里双击波形中信号,不能跳转到代码页面中,并且Ctrl+w也不好使,双击波形中的信号之后,过一小会儿就出现0x3f2的错误,verdi退出?? 这种现象是哪一种Feature没有破解成功???
之前用patch的verdi201101,也出现“在波形窗口里双击波形中信号,不能跳转到代码页面中,并且Ctrl+w也不好使”的现象!

有没有达人遇见这样的类似情况??如何解决的?麻烦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
经常见,不知道什么问题,暂时无解~

网友:
用patch的64位的trace有问题,你试试32位的,可以用,但好像nAnalyzer需要另一个patch,我还没有测试。链接地址1: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hlight=novas%2B2011
链接地址 2: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40511&highlight=N0
注意看一下帖子的回复。

楼主:
出现“在波形窗口里双击波形中信号,不能跳转到代码页面中,并且Ctrl+w也不好使”的现象!

这种现象是哪一种Feature没有破解成功??

网友:
patch里有LINUX和LINUX64两个,你现在应该用的是LINUX64中的bin,你用LINUX下的bin试试,64bit破解的有问题。
$NOVAS_INS_DIR/platform/LINUX/bin
多说一句,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用的是哪个目录里的bin,就把LINUX64下bin的名字随便换成别的,工具如果在LINUX64下找不到bin会自动找LINUX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