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ib.v里边延迟的含义

楼主(2012-07-15):
求助,小弟刚开始接触DC和后仿的概念。看.lib.v文件中关于cell的定义,例如一个与门:`timescale 10ps / 1ps

//-- FTC standard cell revision 1.1 --//
`resetall
`timescale 10ps/1ps
`celldefine
module AN2(O, I1, I2);
   output O;
   input I1, I2;

//Function Block
`protect
   and g1(O, I1,I2);

//Specify Block
   specify

      //  Module Path Delay
      (I1 *> O) = (6.08:8.74:15.81, 6.70:9.68:16.40);
      (I2 *> O) = (6.21:8.97:16.34, 7.07:10.26:17.40);
   endspecify
`endprotect
endmodule
`endcelldefine

我知道and g1(O, I1,I2);用逻辑运算符定义了O,I1,I2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个(I1 *> O) = (6.08:8.74:15.81, 6.70:9.68:16.40);应该怎么理解?哪位大牛能解释一下这句话怎么定义了延迟?小弟拜谢了。

网友:
这个还要看下你们的.lib文件中的标示,如voltage  1.68:1.8:1.96
temperature  -40:25:125等. (I*>O)=(tplh, tphl)
如(I1 *> O) = (6.08:8.74:15.81, 6.70:9.68:16.40)中
6.08:8.74:15.81都是tplh在voltage=1.68v : 1.8v:1.96v,  temperature=-40 : 25;125对应的tplh值.
至于 6.70:9.68:16.40也就很好理解了就是不同环境下的tphl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问一下哈(I1 *> O) = (6.08:8.74:15.81, 6.70:9.68:16.40); 是说只是当I1变化时,输出端由高电平到低电平或者低电平到高电平的转换时间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