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端口ram

楼主(2012-07-15):
请问双端口ram 是不是可以同时写一个 读一个?

网友:
true dual ram是这样的,伪的那种另一个口好像是只读的。不过不建议同时对相同的地址进行操作。

网友:
是的,不过资源占用量增加一倍~

网友:
可以,不过要注意频率的和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频率怎么讲?我希望读进来一个数,然后存到相应地址上,等所有地址存上数后,被下一级读出。

网友:
可以同时读写,但不要对同一地址

网友(2012-11-29):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资源占用增加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