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神奇的事情

楼主(2012-07-16):
昨天装好的ISE和modelsim10.0c,按照网上的方法将二者连接起来,可是在用ISE调用modelsim时还是会有问题。今天打开电脑一看!哇塞!ISE中竟然某些工具没有了,太神奇了把!查百度看了下,好像有人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是具体没有说明原因!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帮忙参谋参谋? DII37VB9)H`D@DCQL%I1%IA.jpg

楼主:
难不成我得重装软件啦?这东西真是快整死我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LD_LIBRARY的问题?
我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LD_LIBRARY是什么东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猜你没装MATLAB..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装matlab,ise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吗?求指教

网友:
为啥一定要连到一起啊?单个用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单个用的话很麻烦啊,你在ISE中编写好工程,又要在modelsim中将其调进去,很麻烦啊

网友:
可以嵌一起用,不过挺麻烦的。。

网友:
我恨不得,所有的程序都没有界面,直接用命令行搞定,然后写个脚本。该玩什么玩什么去。
那鼠标点来点去的多麻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对不熟悉指令行的孩纸,还是windows比较好用

网友:
我猜应该只是开始菜单里面的图标不见了,工具的exe还是在的,不过要自己去安装目录下面找出来,再创建快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