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 里快捷键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2-07-16):
请问下:我在有candence画图时,画了一会后,快捷键就用不了了,没有反应时怎么回事?开始打开时,快捷键还是可以用的,可是没多久就用不了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办?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奇怪的问题,从来没遇到过。看看cds.log中有什么错误吧。

网友:
icfb &重启试试?

楼主:
都试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cdsinit中调用了设置快捷间的文件, 自己 检查 下

网友:
估计是快捷键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