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信号调理电路设计的疑问??

楼主(2012-07-16):
设计微弱小信号的信号调理电路,是先滤波再放大,还是先放大再滤波呢?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当信号很微弱的时候,一般要先放大再滤波,或用有源滤波器同时实现滤波和放大。否则信号变得更微弱,信噪比会更差。

楼主:
    那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信号幅值是3mV左右,干扰是工频交流信号幅值40mV,这种情况先滤波再放大可以吗?

网友:
信号时直流吗?是直流的话比较好办,直接滤掉工频再放大没问题。

楼主:
信号时直流吗?是直流的话比较好办,直接滤掉工频再放大没问题。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直流信号,不过传感器输出的是双端信号,是不是先用运放把双端换成单端输出再滤波呢?

网友A:
确实是直流信号,不过传感器输出的是双端信号,是不是先用运放把双端换成单端输出再滤波呢?
引用 楼主:

是双端信号就更好办了,工频一般是共模信号,通过地线进来的吧?直接对信号进行差分放大就可以了.

楼主:
是双端信号就更好办了,工频一般是共模信号,通过地线进来的吧?直接对信号进行差分放大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从地线来的有道理,不过我测量的就是差分信号,就是直接测量双端信号的电压差!

网友A:
从地线来的有道理,不过我测量的就是差分信号,就是直接测量双端信号的电压差!
引用 楼主:

   是呀,测量差分信号,理论上就不用理共模干扰了,实际应用上还是要在差分线上加一定的滤波.

网友:
active filter with gain , is most suitable

楼主:
active filter with gain , is most suitable
引用 网友B:

    I set Gain to 1,it's OK??

网友:
if farther amplifier is there then you can keep gain =1 but if there is no amplifier in cascade farther then set some >1 but  < 40-50 ,
if gain is large at prime amplifier then ,ckt becomes more uns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