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ESD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2-07-16):
求助
我现做一个设计,将pad全部摆在芯片的两个对边上。

但是,带我做后端的人说,这样做没有起到ESD保护的作用,要做成一圈,才可以。

我想问问,ESD保护的方法有哪些?
如果做成我的两个对边上有pad,那么要如何加ESD保护?

网友:
要做成一圈才能起ESD保护作用?不理解!

ESD单元设计没问题,能够泄放掉大的电流,保护内部电路就可以。
根据所用单元情况,注意ESD的供电电源的连接就好

具体分析研究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的意思是说:

使用io pad时,由于pad没有在物理上摆成一个圆环,因此,pad内的一些电源,不能结成一个环。

他也说,如果只是两个对边摆放,也是可以,但是效果没有构成环形的好,

想问问,构成环形了,是在物理上将PAD和PAD间做了什么连接么?不然怎么会效果好呢?

我们使用的ESD方法是foundary给的,从文档上看,是在几个电源pad在package level上连接好久可以了,貌似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存在数模混合的部分,并且是连接成环状,IO还需要加powercut的,本身也不能是一个环呀,数字和模拟的要独立供电的呀。所用的IO也是分别的数模的,并有独立的IO供电的pad。
ESD能力的好坏还是在IO本身吧,

上面只是我的理解。做模拟电路设计的人理解的更深吧,可以请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我在做一个数模混合的数字部分时,就是没办法把数字IO做成一个环,需要留出一边是给模拟部分完成的,最后投片回来也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说,在纯数字芯片时候,好像很多人一般都是将io做成一个环。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和ESD有关。

我用的这个工艺的io里面都有自己的esd保护部分,同时,这些io里面有很多的电源label,有core的电源label,有io的电源label,这说明这些io肯定有和这些电源部分连接起来,那么将这些io做成环,是不是就可以将这些电源在里面也连接起来了?不知道这是不是要将IO做成环状摆放的原因。

网友:
做成环状应该是保证每个I/O到POWER CLAMP的距离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