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 spec file 中几个命令的意思

楼主(2012-07-16):
#SetDPinAsSync  NO
#SetIoPinAsSync NO
#SetASyncSRPinAsSync  NO
#SetTriStEnPinAsSync NO
#SetBBoxPinAsSync NO
就这几个,知道的大侠们能赐教一下嘛?

网友:
都是对非clock pin的设定,与它的定义同一个意思
Set D Pin As Sync
Set Io Pin As Sync

网友(2012-09-02):
同问,  #SetBBoxPinAsSync    中的   BBoxPin如何理解?

网友:
black box 上与clock相连的pin

网友:
谢谢版主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