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参的问题

楼主(2012-07-16):
我提成spectre格式的,因此区分大小写,但是提出来的网表的器件的model名总是和库的大小写对不上,怎么在提参时指定model名用大写或者小写?

不要告诉我去改库里面的大小写,因为前仿时大小写是能够对应上的,我前后仿用不同的库也很麻烦

谢谢~!

网友:
did you check the pin list? are they matching?

网友:
which tools did you use? If it is Calibre, check the Case senseti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but where is the bottom of 'case sensitive'?

网友B:
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是用Calibre的话
在Runset中加上Source Case yes ;Layout case yes试试呢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找了一个办法直接在rule里改掉了

网友(2017-06-10):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急急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定义的命令行敲入
LAYOUT CASE YES
SCHEMATIC CASE YES

网友(2023-10-25):
引用 网友B:
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是用Calibre的话
在Runset中加上Source Case yes ;Layout case yes试试呢 ...

有用,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