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半导体工艺 氧化 问题 求助 ,谢谢

楼主(2012-07-16):
求助,请问如图中所示,该题目应该如何解答?烦请大侠们给个大概思路,最好能有详细步骤,谢谢各位了,题目取自于朱正涌的《半导体集成电路》第一章课后习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2-09-22):
5V双极工艺

1. 应该是要计算埋层的厚度
2. 这个是有计算公式 ,也可以查表。
3。消耗硅厚度=0.45倍的氧化层厚度
4. 外延设计厚度 = 埋层上扩厚度 + 氧化消耗的硅的厚度 +  基区结深 +  Vceo等于5V时的势垒展宽宽度

个人觉得没必要算的很清楚,这道题的目的就是让你理解外延厚度是如何确定的,计算过程其次。

通过外延电阻率,计算出外延掺杂浓度,结合-10V耐压,计算出

网友(2012-10-29):
回复 楼主:

    算这玩意儿工作一点没有用。

网友(2013-08-09):
哈哈,麻烦,不过理论的懂一点也是好的!

网友(2013-11-26):
发现现在理论知识严重不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