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分析下电路吧!

楼主(2012-07-16):
最下面的并排两个是N管 ,栅极分别接两个输入A和an。倒数第二排是两个N管,删解VO1最上面那排是P管,输出是Z。分析下功能。谢了。
the first row contain two PMOS. THE SECOND ROW HAVE TWO NMOS WITH THE GATE VOLTY VO1.THE LAST ROW HAVE TWO NMOS WITH THE GATE VOLTY A AND AN (BOTH ARE INPUT) .AND THE OUTPUT IS Z.PLEASE HELP ME ANALYZIE THIS CIRCUIT`S FUNCTION

网友:
发错地方了

网友:
电平转换电路。A和AN的输入电压与PMOS上的电源电压不是同一个电源吧?
用此结构实现电平转换,例如将3.3V电压逻辑转换到5V电压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讲讲原因么?因为这个是数字电路的。只有一个电平VDD

网友:
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
非门 ?差分转单端?

网友:
LEVELSHIFT电路,实现低高两种电平的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怎么转换的。工作原理说下。我就没看懂A和AN都是低或者都是高的时候输出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下六楼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