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

楼主(2012-07-16):
请问带隙基准能否保证在宽温度范围内(-40°C~85°C)保证电压和电流同时满足与温度基本无关,即温漂都不大,具体怎样实现呢?

网友:
带隙一般是与温度无关的吧,电流的话就要看你的偏置的温度特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电阻对电流的影响很大,请问怎么样用0.18um工艺下的电阻来做呢?主要是做出与温度无关的电流,并且不改变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
与温度无关的电流几乎不可能。电阻+/- 20%的容无法回避!
电压的表达式中电阻被约去。。而电流=V/Res 不可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主要是时钟靠基准电流充放电,这会使其频率非常不稳定,所以有什么好的办法么?求请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统计下电阻的温度系数,用组合电阻。

网友:
一般不需要非常精准的基准电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求精准的基准电流是给时钟充放电用的,因为时钟频率与充放电电流关系密切,所以要求精准的电流,请问下还有什么方法能够保证时钟的频率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本不不能

网友(2012-08-20):
要保证电流的精度,只能用trim。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说的具体点不?

网友(2012-10-17):
用充放电加比较器产生时钟吗?可以把参考电压和充电电流用同样的电阻去产生,应该可以把电压变化抵消掉。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不同温度系数的电阻吧,要不然用同样的温度系数的电阻在温度变化范围很大的情况下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的,时钟偏移量会很大的

网友:
回复  ygchen2

    应该是不同温度系数的电阻吧,要不然用同样的温度系数的电阻在温度变化范围很大的 ...
引用 楼主:

可能即使那样也还是没解决问题。给一篇用MOS电阻的例子自己去研究一下,希望能有所启发。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我回去研究下

网友:
回复  ygchen2

    谢谢了,我回去研究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这个电路产生的电流去充同类型mos电容,简单想来,做得好的话是应该可以得到几乎“完全”补偿的。----如果有好结果,别忘了与大家分享呀。

网友(2013-01-16):
可以试一下用片外高精度电阻(1%),且片外电阻上的温度基本保持不变,可以不用考虑电阻的温度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