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PECTRE仿真器不能查看MOS管电流

楼主(2012-07-16):
本人在CADENCE 5141中安装了7.2版本的SPECTRE,仿真时即使保存了所有节点的电流,但是也无法查看MOS管和电阻的电流,请问该怎么解决?

楼主:
给出的warning是:
wave1 is not a waveform object that can be displayed and will be turned off automatically
name:"/NM1/D"
express  "ITC\"NM1/D/"
那位大侠能帮助解决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单独存一下好了啊

网友:
在Output里把所要看的电流在单独save一下试试...save的时候点器件的管脚表示存储对应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式我试过,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的工艺可能这样做没问题,现在用新工艺,器件描述很复杂,这样做不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你保存的文件夹对不对,文件名是不是和其他仿真文件名重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好像是版本问题,不是仿真输出格式不对,就是表达式有问题。你先保存全部信号,然后用result browser试试看。

表达式应该是 IT("/M4/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是这个问题,我用的东部的工艺,
如果电流全部保存的话
一个MOS器件至少有8个节点电流,
电路大了之后,由于节点太多,数据太大,一些该保存的节点居然没有了。
比如D和S.
如果单独点击MOS器件某个节点的电流,
又不认格式
所以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的,但是电路大了之后,
想要看的节点电流居然没有了,
很是诡异。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简单的方法,升级IC5141和MMSIM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吧,那你直接串个vdc或者iprobe看好了啊

网友:
那是foundry给的model的问题,有些为了保护技术,是不让直接看电流的,加个0欧姆的电阻!

网友:
呵呵,有时候PDK没有做好,这个电流也会看不了的。我也被虐过……只能print,看tran的波形非要在上面串个vdc或者port之类的instance,然后看instance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IC5141升级比较麻烦
已经升级到mmsin72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这样做肯定可以,就是麻烦了点

网友:
主要可能是管子的模型的问题,有些管子模型比较复杂,你用wavescan打开仿真数据,找到管子,如果是可以直接看电流的话,那么管子的仿真数据里面可以直接看到一系列的结果;如果看不成的话,那么这个管子的仿真数据文件夹下面应该还会有几个文件夹,比如M0.main之类的,详细的仿真数据在这里
对如RF mos,好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能共享一下这个软件不

网友(2012-08-27):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也是东部的模型库,不知道你的这个问题最近解决没?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能说完全解决了,但是也是找到了一定的方法,可以看自己想看节点的电流了.

不要全部保存电流信息,单独点想看的就好了.

网友:
居然有这么多种办法

网友(2016-08-14):
最近也遇到相同问题,自己解决了。是ADE SAVE窗口下面的格式问题,一般选择PSF格式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2023-10-26):
插vdc iprobe res是好办法,pdk的问题,要解决这个很花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