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dr memory 如何做mbist

楼主(2012-07-16):
谁知道ddr memory 如何做mbist,谢谢了

网友A:
在 DDR memory controller 外頭設計一個電路。

网友:
check dram baker book , you will find some information

网友:
问题问得不清楚,你要用BIST去测什么?

网友(2015-09-28):
你是指DDR device的 mbist  還是只 DDR 控制電路的 mbist呢?
一般來說mbist 就是指  memory BIST 電路.
他是instert 在 DDR 控制電路當中的

网友:
和普通memory bist不是一样么

网友(2015-10-30):
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2025-07-06):
引用 网友A:
在 DDR memory controller 外頭設計一個電路。

难道不是用tessent工具插入mbis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