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ESD电源钳位的仿真电路

楼主(2012-07-16):
最近在设计ESD电源钳位电路,请问该如何设计仿真激励电路?
在一篇文献上查看到一个仿真电路的结构,见附图
请问图中红色和蓝色框里的是什么器件??在Cadence Spectre里有对应的模型吗?

ESD电源钳位

ESD电源钳位

网友:
红色框里的用VPULSE/VPWL/VSOURCE都可以吧,兰色框的是理想开关,这些在ANALOG LIB都有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接着二楼的回答,当红框里为高电平时,篮框里的开关闭合。

网友:
请教一下在AnalogLib里面这些是什么cell?

网友:
回复 网友A:

    vpwl  , swi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