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ax的add_faults无法运行(已解决)

楼主(2012-07-16):
用tmax生成STIL文件的脚本中的add_faults -all命令无法运行,每次运行到这句都会报
ERROR:invalid argument " ""Call"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
如果不加这句,生成的STIL文件跟加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当然不一样了,看一下flow 对不对,build run_drc passed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不加这句就都对,流程也没问题
但是加上这句,就运行到这句就报错,然后就终止执行脚本了

网友:
回复  yiyeyo

    只要不加这句就都对,流程也没问题
但是加上这句,就运行到这句就报错,然后就终止 ...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 ,set_faults  -model stuck 加了吗?
把log 发到我邮箱,帮你看看 yiyezo@126.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句没加  不过刚才加上,运行了一下也还是一样的错误 我把我的脚本跟log都给你吧  帮忙看一下 实在太感谢了

网友:
回复  yiyeyo

    那句没加  不过刚才加上,运行了一下也还是一样的错误 我把我的脚本跟log都给你吧  ...
引用 网友B:

已经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是有空格的问题  我以前没有注意过这种问题  不知道多个空格 unix下就识别不了呢  实在太感谢了
    不过您之前让加的这句set_faults  -model stuck 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没加也没问题,是必须要加的吗?

网友:
这个是模型选择啊,.13以上 sta就够了,以下的 会有transition path_delay  什么的新问题,需要加以区别的 来产生各自的pattern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我的是.35的,应该用不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