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小规模芯片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16):
大家好,我们老师需要流片测试几个D触发器的设计,需要比较触发器
的几个性能指标,主要是功耗和输入输出延时了。
现在用的TSMC018设计的版图,以前从未流过片,周围也没人做这些
不知道芯片最小能做多大才能划片,不知道能不能用数字IO(用了会
不会测不出延时?)等等一系列问题啊。。
请教流过片的高手,该如何设计测试方案呢?

网友:
你们老师怎么说呢?想听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说? 就是我们师兄设计了个D触发器,想和其他论文中的设计(其他3个触发器)
一起流个片比较,关键是功耗和D-Q 、C-Q延时。
不知道怎么设计芯片才能比较这些指标,IO的功耗和延时比这些触发器大多了。。。
有什么好想法,望指点

网友:
你单独测试一个D触发器的延迟有难度,估计在1NS~5ns左右,看工艺。所以建议如下:1.用多个D触发器组成异步计数器链,也就是测试多个D触发器的延迟的累计,然后除以你D触发器的个数即可得到单个的。2.加数字IO的问题,肯定要加,不然不好测试。你可以用2个测试链:一个是数字IO+D触发器异步计数器链,另外一个是数字IO+200个D触发器异步计数器链,分别测试出他们的延迟。然后2个延迟相减就抵消掉了数字IO的延迟,除以100,就是单个D触发的延迟。要求2个链的数字IO要完全一致。上面的100,200只是个原理,具体数字你自己设定。3.流片的问题,一般测试(非量产)的话,有个几百X几百及以上就行了。如果只有几十,那太小了,只能用测试针卡顶上测试了。

网友:
呵呵,设计指标啥的这个前端考虑吧,后端的就不多参与了

网友:
你单独测试一个D触发器的延迟有难度,估计在1NS~5ns左右,看工艺。所以建议如下:1.用多个D触发器组成异步计数器链,也就是测试多个D触发器的延迟的累计,然后除以你D触发器的个数即可得到单个的。2.加数字IO的问题,肯定要加,不然不好测试。你可以用2个测试链:一个是数字IO+100个D触发器异步计数器链,另外一个是数字IO+200个D触发器异步计数器链,分别测试出他们的延迟。然后2个延迟相减就抵消掉了数字IO的延迟,除以100,就是单个D触发的延迟。要求2个链的数字IO要完全一致。上面的100,200只是个原理,具体数字你自己设定。3.流片的问题,一般测试(非量产)的话,有个几百X几百及以上就行了。如果只有几十,那太小了,只能用测试针卡顶上测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提示
我们的触发器延时只有300ps左右(TSMC018后仿真,流片也准备用这个工艺)
看到IO数据手册上有internal macro的电源IO,提到可以用作signal cell,不过要
自己加一级ESD,还要串联电阻,它好像就等效为一根导线,这个应该也可以用吧?
芯片大小是几百X几百微米吗?,就怕版图设计的太小,划片和测试有问题。

网友:
    mpw 有最小流片单位的,制程不同,要求不一样,可以问问mpw那边的人,印象中。18应该是5个mm2为单位吧。

网友:
楼主可以寻求一下当地  国家集成电路设计XX产业化基地  的帮助,这些机构有很多MPW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们准备5mm2的大小,想知道5mm2能不能再划成小芯片?
感觉做成一个不好保证成功率,而且就几个器件。。。
另外,我们不是弄MPW,而是找了个公司帮忙准备和他们的芯片一起流片,
一些资料是他们给的,但是残缺不全啊,没流过片的人现在遇到很多问题,
也不好经常打扰人家去问。。只好找你们了

网友:
可以的,几年前有过这么大小的再划成4块的,自己留好间隙,具体多大,最好问问划片那边的foundry,印象中也要50u~100u的样子吧

网友:
出个缺德的主意:甭管这些了,都做在一起,然后上probe st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个轻松的主意,

网友(2017-02-21):
回复 网友E:

   最后I/O口怎么使用的,还有如果有模拟电源呢,用的哪个库的I/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