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外接电阻偏置的原因?

楼主(2012-07-16):
发现很多芯片都有一个pin脚外接偏置电阻。
请问是否因为该芯片的工艺没有精确电阻所致?
若是,为何要费如此大的力气,还多加一个pin,采用降低集成度的方法实现偏置?难道精确电阻所需的那几层mask很贵?

网友:
外接应该是要精确度。
请教楼主所说的精确电阻如何on-chip实现?

网友:
1% 精度的电阻不是很好做

网友:
     It means, i think,  resistor mismatch<1%, right ?On-chip resistor absolute accuracy is poor, may be +/-20% or even worse.

网友:
一般外置的贴片电阻精度很高,有1%和0.1%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
当然片外电阻的精度更高,但是有必要要这么高的精度吗?
哪位能解释一下是什么应用的芯片需要有这么高精度的电阻?
另外,即使片外电阻精度高,能使得电流精准,但由于管子的mismatch,LOD等效应,得到的电流也未必精准吧?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个。

网友:
好像有温度系数方面的考虑吧,片外电阻可以温度系数很小,这样,如果片内有恒定电压(比如带隙)的话,就可以产生不随温度变化的恒定电流,恒定电流可能是很多场合需要的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
当然片外电阻的精度更高,但是有必要要这么高的精度吗?
哪位能解释一下是什么应用 ...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做serdes,发送端的驱动器要实现50欧姆阻抗匹配,如果没有一个片外高精度的电阻,是没办法实现阻抗匹配的。这种情况下,有这颗电阻再加上片上带隙基准,就能实现比较精确的电流,不是一举两得了吗
你说对不对

网友:
精度要求好高

网友:
应该是精度要求

网友:
    您也在做serdes,频率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