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以太网接口EMC设计标准电路

楼主(2012-07-17):
网上找到一份以太网接口EMC设计标准电路,如附件

1. 请问RJ45口不用的引脚4,5,7,8为什么要通过75R和电容接地?如下图,这样设计的出发点是什么?把它们悬空会有什么问题?

2. 实际应用中网口的这组引脚常常会用于另一组网络或电话线,当与上述接地的网口直接连接时,会不会因为交流接地而造成整个系统不工作?
3. 也看到有的电路中1000pf电容是选接的,不接这个电容会有什么问题?

请指教

网友:
1.作用是把不用的线对交流接地。对于这个设计来说交流引到保护地。直流被隔离。
2.能说的具体点吗。
3.理论上没什么问题,保护地和工作地本来就应该是分开的。

楼主:
多谢。
1.这个交流接地是什么目的呢? 好像并不对EMC有什么影响?
2.也就是说另一个端口是把这4个NC端用作另一路网络的TX+/-,RX+/-,当用网线直接连到这个网口时,由于这个电路的交流接地,也就是把另一路网络信号都接地了,另一路网络就不能工作了?
3.对EMC/ESD作用有什么影响?

网友:
1.这个交流接地是什么目的呢? 好像并不对EMC有什么影响?        交流接地对共模辐射有一定作用
2.也就是说另一个端口是把这4个NC端用作另一路网络的TX+/-,RX+/-,当用网线直接连到这个网口时,由于这个电路的交流接地,也就是把另一路网络信号都接地了,另一路网络就不能工作了?  百兆口联千兆口,自适应成百兆了就好了。
3.对EMC/ESD作用有什么影响?   加上电容可能是为一些走到保护地平面的信号提供回流路径,减小辐射,比如LED控制线。但是ESD会被引入工作地。所以是预留的实际测的时候试一试。

网友:
LAN 辐射比较难搞

网友:
只是一个典型的RC短接电路,对ESD,surge和EFT有防护作用,1000pF只是一个经验值,如果问题不能解决,可以选用稍小点电容,增加旁路带宽,只要与LAN本身的带宽不像重合,就OK啦.

网友(2012-09-09):
niu 13 高人很多啊

网友:
emi 很难搞,但防雷更重要

网友:
其实在EMC测试的时候 好像还没发现作用

网友(2013-01-24):
ISN测试的时候电源噪声会从1000PF串过去了,这颗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网友:
多谢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2013-03-18):
RC属于匹配,不接也能工作,不接,网线中的四根线就浮空了,对RE 、EMS都不好

网友:
bob smith
不过好像bob smith好像有问题

网友(2013-04-30):
1.这个交流接地是什么目的呢? 好像并不对EMC有什么影响?
  不接線上會有另外兩對縣偶和過來的訊號, 會在上面共振.. EMI就容易超標
2.也就是说另一个端口是把这4个NC端用作另一路网络的TX+/-,RX+/-,当用网线直接连到这个网口时,由于这个电路的交流接地,也就是把另一路网络信号都接地了,另一路网络就不能工作了?
  通常不會這樣接 這樣接也連不起來... TX/RX接法是有規範的...
  唯一可以動手腳的就是POE時~
3.对EMC/ESD作用有什么影响?
  電容是拿來bypass surge test用的... 通常此電容接的地是要接到power ground or chassis ground... 但是很多人都直接跟系統地接在一起~ ESD就GG了...

网友(2015-11-27):
DAKNS看一下。

网友(2016-04-08):
之前有看过资料,电阻好像是用于阻抗匹配的!

网友(2016-10-05):
轻触按键开关6*6*5MM 微动开关 按键开关 立式4脚(200个)轻触按键开关6*6*5MM 微动开关 按键开关 立式4脚(200个) 特价5.5元包邮

网友:
bob smith电路

网友(2025-06-25):
楼主还活着吗?13年后,我来挖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