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layer的CO,RV,AP,CB,CB2,NP,CD,SDI分别指代什么意思?全称是?[已解决]

楼主(2012-07-17):
ICC中layer的
PO(17)
CO(30),
RV(85),
AP,
CB,
CB2,
NP,
NW
CD,
PP(25)
SDI分别指代什么意思?
全称是?
后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tsmc工艺吧,
PO(17) : poly gate, gdsii number 17 ,
CO(30), : contact
RV(85):  via between toplevel metal and AP,
AP,: Alpad,
CB,: bondpad window
CB2, : bondpad window 2 layers
NP: selected P implantation
NW : nwell
CD, : critial dimension,
PP(25) : P implantation
SDI分别指代什么意思? : esd label,

网友:
    学习了。。。
请问版主大大,这些资料去哪查询?每次总是看过就忘记了,下次遇到了又不知道去哪里查询

网友:
process的design rule有layer的介绍
属于厂家提供你的基本信息,不用猜谜语

网友(2019-11-28):
这些层次在Design Rule中都会有说明的

网友(2020-03-06):
NP: selected P implantation?

网友(2021-01-28):
NP 是N离子注入吧? N+ implantation

网友(2023-03-28):
学习了,design manual上能查询到

网友(2025-06-12):
括号后面的数字,表示生成GSDII数据时,对应的层编号。

网友:
学习了。成果汇报如下:

括号后面的数字,表示生成GSDII数据时,对应的层编号。
这些层名来源为TSMC的工艺库文件中的TF文件,而非ICC2的默认层名。
楼上已有提及,层名在TSMC公司的design rule文档中有描述。
SDI-----General MOS-based ESD device marker layer
SDI (CAD layer: 122) 是一个DRC层,非而掩膜制造层。需要覆盖ESD相关电路的所有OD区。ESD相关电路包含连接到pad的常规IO、高压容忍IO、电源clamp,包含MOS管与二极管。SDI不必覆盖所有Well STRAP或者ESD guard-
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