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2012-07-17):
没流过片。请问芯片的存储与FPGA有什么区别。fpga中可以用各种ram和fifo,综合到芯片时如何处理呢?芯片的存储单元有限制吗,看了一些芯片的资料,好像有的就一个大的存储器,分片地址控制的。请各位了解的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
设计的时候,也需要用到memory、直接在rtl中例化即可。
综合时候,读入相应的库即可

楼主:
请问芯片相应库中模型和fpga例化的模块匹配不?fpga例化多少memory,芯片后端过程中会针对性的对应相应库中的模块吗?